SMT焊接时元器件出现偏移?

楼主(2012-07-17):
各位大侠:

        最近器件上SMT时出现坐标偏移,而且是部分偏移,不是全部,开始怀疑是导坐标文件时选择错误,
        而设计人员在导出坐标文件时选择的是以body center 为器件原点导出的,但仍然出现器件坐标偏移现象,有哪位高手指导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谢谢!

网友:
你的叙述也不完全,我就按照你说的理解,建议考虑:
 1.检查贴片机的nozzle。在你的钢网印刷没有偏,板子坐标没有偏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2.偏移的零件是多大封装的,钢网的张力,印刷机的TABLE水平,炉温的设定等之类的、

楼主:
偏移的零件封装基本是0402的阻容件,而且不是所有的都偏,在贴背面时没有发生偏移,贴正面器件时就出现了0402的阻容件偏移。

网友(2014-04-28):
    最近,我也碰到这个种情况,查了坐标与设计都是吻合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查找其中两颗反应偏移90度的元器件分析:
    例一:C2654 place_txt中为0度

3216C的封装:pin1是原点。
:
pcb对应的布局: 如下图,与封装来说是0度。
例二: 位号  D2270,D2330,D2350,D2410

    DIOS2_SOD323Q 的封装:如下图。中心为原点:

    pcb对应的布局: 如下图,1)、D2410与D2350的A脚是左边,对封装来说是0度。
                                     2)、D2330的A脚在下方,相对封装旋了90度
                                      3)、D2270的A脚在上方,相对封装旋了270度

网友(2014-05-31):
    楼主没有说清楚,建议把偏移后的照片附上,我可以帮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