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铺铜铺好,然后删除多余铜时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2-07-17):
求助大神们:铺铜铺好,然后删除多余铜时出现如下问题:program has encount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the design will be saved as .sav file that can be recovered using dbdoctor (if applicable), to resolve problem, first 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support requests.它说用dbdoctor可以恢复,怎么恢复呢?以前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都是笨办法,用备份文件重新来过。求大神指点。

网友:
没有见过=高人

网友A:
PCB信息出错了,自动存档到*.sav文档,你把sav修改成brd,然后,dbdoctor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每天建议做3-5次的dbdoctor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信息出错了,自动存档到*.sav文档,你把sav修改成brd,然后,dbdoctor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每天建议 ...

呵呵,谢谢指点,明天试下卡。

网友B:
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是软件哟bug,建议使用最新的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是软件哟bug,建议使用最新的补丁

呵呵,能给个链接不?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