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问题,大神们讨论下啊!!!!!

楼主(2012-07-17):
这个错误要怎么改啊  !!!!谢谢!!!   现在每次走线都会有这个错误!!!!郁闷!!!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在于你的线宽改了,比如你原来的线宽设置的是10mil,后来用的是5mil的线画的,这个问题很诡异,个人觉得没什么道理,后来我用10mil走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在于你的线宽改了,比如你原来的线宽设置的是10mil,后来用的是5mil的线画的,这个 ...

好的 万分感谢大神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万分感谢大神  谢谢

楼主:
貌似线宽怎么设置都会有这个错误    现在只要拉线到焊盘上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选择drc mark然后右键选择show element看看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线宽怎么设置都会有这个错误    现在只要拉线到焊盘上就会有这个问题!!

我看你连的线明显是两根不一样大小的线连的,而且没有在节点上连,你先把原来小的那线删了,然后统一用大的线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