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颜色能说明什么

楼主(2012-07-17):
我们之前做的板子颜色较深,算是青色,后来又做了几块板子,颜色较浅,是绿色。
请问它们之间有说明区别,哪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绿色和绿色亚光之分,绿色表面发亮,正常情况下对于感光度没有要求的用普通的绿色就可以了

我是想问电气性能方面有什么不同,是不是材料部一样

网友B:
阻焊的颜色绿色可分为三种:1,普通浅绿色; 2,深绿色; 3,亚光绿色.
电气性能方面普通浅绿色比较好,因为普通浅绿色附着力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的颜色绿色可分为三种:1,普通浅绿色; 2,深绿色; 3,亚光绿色.
电气性能方面普通浅绿色比较好,因为普 ...

谢谢,我们这次的板子线路损耗比较大,如果不是板子的问题,那就是元器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