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时域频域分析

楼主(2012-07-17):
一般来讲,信号的上升时间是周期的10%。这是大多数微处理器的情况。也有可能是25%或5%。如果不知道信号的上升时间,一个合理的估计是 Tr="7"%period。
这样,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信号的频率的时候,就可以近似估计它的带宽,BW=0.35/Tr=0.35/0.07period=5f。因此,信号的带宽近似为它的频率的5倍。如果时钟是100Mhz,带宽就是500Mhz;如果时钟是1Ghz,带宽就是5Ghz。考虑到前面信号频谱中的significant部分,这样的假设也是合理的。时钟频率的5倍,也就是基波频率的5次谐波,省略7次以后的高次谐波是一种合理的近似(这里假设是完美的时钟信号,只有奇次谐波)。

时域分析,看的是电压和电流随时间的变换关系。    比方: 一个车子随时间在高速路上行驶轨迹

频域分析,是看一个通道的传输性能,是否满足你要传输的信号的要求。比如如果一个1GHZ信号要在一段导线中传输,那这段导线就需要有至少2GHZ的互联带宽。
互联带宽的意思就是符合3db要求的路径,也即是,一个信号通过该路径的损耗小于3db,(>70%的信号都完整的传输过去了)
比方:整体评估这个高速路的质量,能通过多高速的汽车

个人愚见。

网友:
比喻很生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