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电路复制怎么用

楼主(2012-07-17):
mentor EE 电路复制怎么用,有一个设计,电源转换模块用的同一个芯片,只是转换的电压不一样,有没有好的方法,将其中一块布好后,直接复制为模板,其他相似电路,直接拷贝就可以了自动布局布线了

网友A:
有一个电路拷贝的功能,很强大
另外,ctrl-c和ctrl-v也很强大,是所有Layout软件都比不上的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电路拷贝的功能,很强大
另外,ctrl-c和ctrl-v也很强大,是所有Layout软件都比不上的一个功能。

这功能是挺不错的,就是多通道时丝印不能够对齐copy,AD10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