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改动走线,要重新开模具吗

楼主(2012-07-17):
生产线上反应,有几个电容孔焊盘孔开小了点,还要移动位置。请问,对PCB生产厂要改动些什么,要重新开摸具吗。最怕的就是怕PCB生产厂要重新收钱。

网友:
模具是用来处理板外形的啊,只要板外形不变,则模具也不变.
如还未上线生产,没有产生报废,则不需要重新收钱,只需替换新文件就好了.

楼主:
就是已经叫PCB板厂做了1万多货了。现在生产线反应强烈,说不好生产,一定要移开电容。我一改板,双怕PCB板说要收钱。

网友:
不好生产?为什么板厂工程处理资料时不提出呢?非要等到上了生产线才发现?所以你不必要再出钱了,所有责任由板厂负责!

网友: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你描述的应该是SMT工厂反馈问题吧。假设你所指的模具是外形,改动电容的位置是没关系的。假设你所指的模具是菲林之类就要看情况了;改变了孔的位置,所有菲林都需要重新替换,收钱就是正常的。最好附上你所改动的图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