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画原理图package后原件标号完全乱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2-07-17):
主要是复合原件。比如继电器,我把触点和驱动的两个脚分开画了,package过后就完全乱了,原来同一组的驱动部分和触点的ref变得不同了,完全不行啊。。。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库的问题,要用复合封装(用Hetero来设定各个部分的关联),论坛好多资料和讨论,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库的问题,要用复合封装(用Hetero来设定各个部分的关联),论坛好多资料和讨论,楼主看看。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找了个帖子设置hetero和custer属性的,就好了。

另外再请教个问题,现在的器件ref有不连续的,比如R,是从R2开始的,中间也有几个数字没有的。这个应该怎么设置?我在create ref的选项里勾上了preserve gaps in refdes ... 还是没用

网友:
这个,没有遇见过,不知道具体的问题,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