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2-07-17):
我是一个学电子的学生,很想做linux移植,想把一个ubuntu移植到手机里面,请问要做ARM移植是不是一定要学51单片
接着stm8,接着stm32,这样慢慢学下去?

网友A:
设计到操作系统要到ARM9,如果你是很新很新的人,建议先学51,毕竟八位比较容易,3个月后可以看看ARM7,从CORTEX-M3的ARM7开始学,比较好的有STM32,然后学ARM9 ARM11,想跑操作系统一定要学好计算机语言,也就是编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到操作系统要到ARM9,如果你是很新很新的人,建议先学51,毕竟八位比较容易,3个月后可以看看ARM7,从C ...

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