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焊盘怎么出gerber

楼主(2012-07-18):
异形焊盘怎么出gerber 才能让pcb 厂家把异形孔给做出来 比如电源的插座那几个椭圆引脚,这次做了 但是出的3个异形引脚却是3个圆形钻孔

网友A:
    你可以參考這份教程,是官方版的教程

网友:
    感谢二楼提供的教程。

网友B:
    二樓的兄台 , 您把我寫的教材直接就給貼出來 , 不會太直接了.
好歹剪貼一下 , 頭尾公司的標誌要去掉會比較好吧

网友:
    有不一樣的出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樓的兄台 , 您把我寫的教材直接就給貼出來 , 不會太直接了.
好歹剪貼一下 , 頭尾公司的標誌要去掉會比較 ...

  大大是映陽公司的人喔~~真有親切感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這份教程,是官方版的教程

    能否将完整的文档发出来,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樓的兄台 , 您把我寫的教材直接就給貼出來 , 不會太直接了.
    好歹剪貼一下 , 頭尾公司的標誌要去掉會比較 ...

    能否共享一下您的完整版大作?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  ncroutebits.txt 放在那个目录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樓的兄台 , 您把我寫的教材直接就給貼出來 , 不會太直接了.
好歹剪貼一下 , 頭尾公司的標誌要去掉會比較 ...

抱歉抱歉 原來是兄台的大作,我也只是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沒有要冒犯的意思,另外我也是有註明是官方版的資料

    算是有註明出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ncroutebits.txt 放在那个目录里 ?

ncroutebits.txt  跟BRD檔放在同個目錄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