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收音机的实用感度具体是个什么概念?我在这里再请教一下

楼主(2012-07-18):
(图片)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专业,呵呵!!

网友A:
        S / N的意义就是信号对噪声的dB比值,在信号发射器仪表的设定上是有音频调变输出例如 1 KHz,与无音频调变输出时(将调变关掉),在接收器端的音频解调输出水平差异。当然实际上应该算是S+N / N才合理,不过由于一般数值S >> N,这差异并不重要。在AM Radio的感度测试时是以S / N 20 dB为基准,FM Radio的感度测试时则是以S / N 30 dB为基准。(一般称之为实用感度Usable Sensitivity)至于一般模拟式通讯机器的接收感度测试,则是以SINAD 12 dB为接收感度测试时信噪比的基准。SINAD的意义是S / N+D,也就是Signal to Noise and Distortion.

      由于通讯机器的重点在于声音讯息的传递与辩识,因此要求的信号噪讯比不高,但是在噪讯高时,音频的谐波失真度会影响讯息的辩识,必须同时纳入考虑。在信号发射器仪表的设定上是保持有音频调变输出例如 1 KHz,然后在在接收器的音频输出端,用失真仪将调变音频例如 1 KHz滤除后,所得到的数值就是N+D了。其中N的成分应该是频带的背景噪声以及接收机前段电路主动组件所产生,D的成分则是接收机后段解调电路及音频放大电路的非线性所产生。其实不论是AM/FM Radio或是一般Radio Transceiver类通讯机器, 都是属于200KHz以下的窄频带的接收装置,背景噪讯的影响度远比数MHz频宽的影像接收装置为小。( N = KBT背景噪讯与频带宽度成正比) 在宽带带接收器的接收感度测试时,信噪比的设定基准就必须使用C / N,也就是Carrier to Noise Ratio. 在信号发射器仪表的设定上, 除了调变信号的设定外,射频信号还必须加上固定比值的信号频带全段的白色噪讯,一般也是以C / N = 12 dB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 N的意义就是信号对噪声的dB比值,在信号发射器仪表的设定上是有音频调变输出例如 1 KHz,与无音 ...

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章或相关资料啊,不是很理解  你说的跟实际操作有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