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驱动自动光圈接口仿真模型!

楼主(2012-07-18):
想仿真一下自动光圈直流驱动电路.

网友:
"直流驱动自动光圈" 應該有很多種型的電路吧?  沒有你的正確電路圖,怎麼仿真呢?  即使有了你的電路圖,也要有支持你的電路圖上元件的仿真庫才能仿真。& O- V8 x" P1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