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4053模拟开关模型

楼主(2012-07-18):
求助cd4053模拟开关模型!急急。。。。。。仁兄们帮帮忙

网友:
找不到 CD4053 的模拟开关模型, 可是有類似的 DG202 模拟开关模型可以供你參考。

.SUBCKT DG202 1 2 3 4 5 6
* Behavioural model for DG202
* Quad SPST CMOS Analogue Switch (one instance modelled here)
* Pin Seq IDs:
* S D IN V+ V- GND
R1 4 6 100MEG
R2 5 6 100MEG
R3 3 6 100MEG
R4 1 0 1T
R5 2 0 1T
S1 1 2 3 6 VSWITCH OFF
.MODEL VSWITCH SW (RON=115 ROFF=1G VT=1.5 VH=0.5)
.ENDS DG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