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能一次性更新所有封转吗?

楼主(2012-07-18):
pads中能一次性更新所有封转吗?知道的童鞋可否发具体的步骤。

网友A:
想请问LZ,是不是要一次更新所有同类型的封装?要是的话直接把板上的需要更新的封装选定,右键Edit Decal,进入后选择open new decal,打开你现在想要的封装,然后保存。退出后对界面上面是否更新所有同类型封装的选项选择是就可以了。要是更新不同类型的所有封装,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ate from library

update part types in library   中part types ASCII 中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LZ,是不是要一次更新所有同类型的封装?要是的话直接把板上的需要更新的封装选定,右键Edit Decal,进 ...

是要更新板上所有元件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法:
1,选中所有的零件
2,点击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我用的是2005,昨天特意看了下9.3是有这个功能了  ,2005可以有这种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005,昨天特意看了下9.3是有这个功能了  ,2005可以有这种方法吗?

不可以, 该升级了.

网友:
点 OK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