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布线扇出时使用的过孔问题

楼主(2012-07-18):
大家好,在这里想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布线的时候,发现使用的过孔要使用10Mils(0.254mm)直径的钻孔,但是封装库中本身没有此标准的过孔文件,所以我必须得自己制作;可发现,制作流程不熟悉。想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
下面是封装库自带的过孔文件,大家看看是不是没有10Mils的

网友:
呵呵,别怕,你这一步是必须跨过去的,如果以后要用到任意孔径的钻孔那你怎么办,其实制作过孔是有点繁琐,但是画过一次后就ok了,熟悉就好,

网友:
常用的钻10mil的孔!!圈圈是20,,你可以拿去看一下,把名字改成你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用!
每个公司的名字命名都不一样的!!很难看出来!!

973 Bytes,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啦,我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