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布局及走线

楼主(2012-07-18):
RT,下图是我师兄的一个DDR3练习文件,想请教下大侠,这种布局及走线有哪些地方不合理,需要优化的。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
版本太高,開不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转个07版的

楼主:
没有大侠指导啊

网友A(2012-09-13):
现在回答算不算晚?

问题有以下几条:

1,你这个是DDR3,照说是不要走成T型结构的,应该采取菊花链
2,数据组该同层的没有做同层
3,电源滤波的那个小电容应该尽量靠近管脚
4,走线空间还是蛮大的,尽量要满足3W间距

楼主:
恩,谢5楼指点,不过对于第二点我有点自己看法,他这个数据线无法实现分组同层哈。扇出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2012-10-24):
新手盲听一下DDR! 灌点耳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回答算不算晚?

问题有以下几条:

请问大侠 走DDR的线有什么根据吗 请传授点经验 因为最近在学习BGA的板子 真是不知道像DDR这样的线怎么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 走DDR的线有什么根据吗 请传授点经验 因为最近在学习BGA的板子 真是不知道像DDR这样的线怎么走、 ...

走菊花链,线间距保证有3W,,数据线8位同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菊花链,线间距保证有3W,,数据线8位同层

那走线的时候要求同组数据的线走的等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回答算不算晚?

问题有以下几条:

好像同组同层比较难啊,

网友(2012-12-30):
不明白CLK为什么要走那么长

网友:
第一点:此板子如果板厚是1.6的话这个板子可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为差公4mil宽4MIl线间距。不可能达到100的阻抗。 第二:时钟信号线   比数据信号要长得多。    数据线等长差别太大。  时钟信号线等差50以上了。    所以这个板子运行稳定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