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CAM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还有,,GERBER的板子偏了,,怎么办?

网友A:
1.这个出错的话,你钻孔资料重新转一下。
2.你在CAM的OPTION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出现警告的那个对话框,忽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警告的那个对话框,忽略就可以了

可以忽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出错的话,你钻孔资料重新转一下。
2.你在CAM的OPTION里没有设置好。

发出去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给gbr还是pcb,给GBR的话,还是改一下

网友A: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我全部设置成这样了?

网友A:
你用OFFSET试试,我以前用CENTERED好像是有偏差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OFFSET试试,我以前用CENTERED好像是有偏差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设置成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忽略不?

是的,我出gerber的时候,这个是忽略的,它只是把没有做标记的自动做了个符号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出gerber的时候,这个是忽略的,它只是把没有做标记的自动做了个符号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D:
按图操作问题应该解决

网友:
设置坐标相同坐标就好

网友:
咋出gerber啊,在教程里看到.pho文件。但是用cam350不能打开啊。
教程看到也不明白。咋样能有所提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图操作问题应该解决

回答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答的很好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操作问题应该解决

 ,我这里没Dill Symbols的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Dill Symbols的选项

你确认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没有吗?

还是不行,,我这里的第6层和其它的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我这里的第6层和其它的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六层偏了是因为你的坐标和其他的没设置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第六层偏了是因为你的坐标和其他的没设置一样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

还是谢谢你,我的设置了,但还不行,,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你,我的设置了,但还不行,,谢谢

你还是找版主吧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找版主吧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的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