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中同时打开多个原理图,会占用多个license么

楼主(2012-07-18):
公司买的正版,但license数量有限,大家共享的方式使用,也就是说,先开软件的有license,
license用完后,后面的人就用不了软件了。

我喜欢同时开多个原理图设计,但听一同事说,每多开一个原理图就会多占用一个license,说我这样做会占用多个license,别人可能就用不了了。

求解,这种说法对么,证据呢?

楼主:
没人知道么?

因为在自己电脑上装过-破-解-的,也只有一个license啊,却可以同时打开很多图的
难道正版就不行了,困惑

网友:
楼主幸福啊,可以用正版。

网友A:
    好像不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似吧

现在也没办法验证

网友B:
    據我的認知,是不會的。但在開啟檔案時會再確認lincense。如果使用浮動的lincese而當時lincese被占滿的話,就無法開啟。

楼主(2012-08-17):
引用 网友B:
據我的認知,是不會的。但在開啟檔案時會再確認lincense。如果使用浮動的lincese而當時lincese被占滿的話, ...

    浮动license的话,一旦我打开软件,应该就占用一个license了吧,这时候再开多个工程,再次确认license应该还是我占用的这个,那应该也没问题的啊。

我个人也认为不会,但无法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动license的话,一旦我打开软件,应该就占用一个license了吧,这时候再开多个工程,再次确认license应该 ...

很容易验证吧,直接到服务器上去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