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板加成四面板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大家好。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开始考虑的是将板子设计成为两面板,然后进行了布局和约束规则的设计工作;但是布线的时候发现,是不是做成四层板更好些,而且,这个时候,再更改成四层板,不知是否有影响。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首先,四层板肯定比双面板成本要贵,如果没有成本要求且有一些重要信号线,就用四层吧,因为四层板有完整的电源和地,信号完整性较好~~~还有,板子的层叠变了,你的那些有阻抗要求差分线和单端线,肯定得重新计算再修改~~出gerber记得把新加的层放进去,别的应该就没什么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四层板肯定比双面板成本要贵,如果没有成本要求且有一些重要信号线,就用四层吧,因为四层板有完整的 ...

你有QQ号码,我想直接用QQ聊方便些,我现在是初学cadence,想学习的透彻些。
先谢谢你的回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