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制作封装修改属性问题

楼主(2012-07-18):
       大家好,请问下,在制作元件封装时如何同时修改多个部件的属性啊?因为在我操作的过程中选择一个部件的话,右击出现对话框,该对话框的最上面有个下拉菜单,可以选择是2D LINE、copper,copper cut out等。但是一旦选中了多个部件的话,该下拉菜单就无法操作了!

     求解!谢谢!

楼主:
我现在要把好多2Dline属性的封闭图形铺上铜,先把他们的属性改为copper,但是只能一个个改,有什么方法可以一下改一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把好多2Dline属性的封闭图形铺上铜,先把他们的属性改为copper,但是只能一个个改,有什么方法可以 ...

这个你要先在AUTOCAD里面闭合,才能在PADS里面一次选择

不闭合的话,PADS认为是很多条线段,就不能一次性改变属性了

或者你直接在PADS里面用闭合的2D线来画

楼主:
我的图形是闭合的,也就是我想同时改变多个闭合图形的属性(将2Dline改为copper)!

网友:
不划线,直接画shape如何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