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rdrops设置

楼主(2012-07-18):
请问泪滴的大小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貌似不可以,都是根据线和焊盘大小了的,你可以手动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可以,都是根据线和焊盘大小了的,你可以手动加粗

谢谢! 希望大家继续跟进此贴。。

网友:
其实泪滴的设置不多...只有在Tools→Teradorp Options里面设置....正如二楼所说...泪滴的具体设置貌似只能设置一个是圆弧还是折角....线宽是根据走线的线宽来确定的...你在PCB上面添加一次泪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