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rcad和pad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1:公司使用orcad+pads的配置layout,logic打开orcad的原理图后,点击tool》pads layout,出现如下问题:
JP:caused an OLE Dispatch exception code 0:请问如何解决。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进行pads layout布局!
2:orcad原理图与pads布局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没?

网友A:
从orcad直接生成网络表,导入padslayout布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orcad直接生成网络表,导入padslayout布局即可,

但是logic不能同步到pads,出现问题1中描述的问题啊

网友:
用logic打开orcad原理图再同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logic不能同步到pads,出现问题1中描述的问题啊

ORCAD和PADS无法同步吧,那个同步只能是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同步。ORCAD的原理图只能生成网表导入PADS LAYOU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