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netin问题

楼主(2012-07-18):
allegro中走线基本完成,原理图又做修改了,重新netin的时候之前画好的全部没咯,请问该如何netin才能保留之前的布局走线,import logic哪些选项中该具体选哪一个,谢谢??

网友:
你重新生成网表时,之前连的线都没了?这个很奇怪,没遇到过,import logic时,如果你你没有按页来布局(设置页属性)的话,都不选,默认就好,然后设置好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