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种2.4G天线的区别

楼主(2012-07-18):
如上图2.4G天线,能做成下图F型的吗?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第一种单极子天线,四分之一波长。
    第二种倒F天线,是一种单极子的变形,天线性能效果比较好。
还有一种变形是倒L天线。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说倒L天线吗?

楼主(2012-08-27):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单极子天线,四分之一波长。
    第二种倒F天线,是一种单极子的变形,天线性能效果比较好。
还有一种变 ...

    2.4GD的天线要多长合适呢,四分之一波长是什么的长度啊

网友:
    看下天线理论吧,李明洋的,比较系统

网友B:
    波长是指在电路板上的波长,不是指真空中。
    跟电路板的相对介电常数有关

网友(2012-10-08):
引用 网友B:
波长是指在电路板上的波长,不是指真空中。
跟电路板的相对介电常数有关

    可否仔细讲解?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