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功放用什么三极管好

楼主(2012-07-18):
电路图中,输入的是音频信号,加有3V直流。
   可当电路一发声音时,喇叭电流就有200mA多,造成SS8050的三极管很烫,哪位能帮我想个办法吗?

网友:
搞错了,这是蜂鸣器用的!

网友:
換一個大點的 2SD773

楼主:
我看还是找一个放大倍数大的好点,哪位能提供几个三级管型号吗

网友:
TIP121 放大倍数大,可以承受高功率。

网友(2013-02-27):
1943+5200,绝对HIFI

网友:
你这个不是线性放大电路。喇叭不应该有直流通过的,否则会烧坏喇叭。你可以用8050,8550搭推挽电路,输出加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