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咋样设置啊,我用的是PADS9.3,网上讲了2005的,但找不到Preferences选项

楼主(2012-07-18):
pads9.3中,BGA扇出咋设置

网友:
1 在LAYOUT中 设置顶层的线宽。
2 设置电源和地的CLASS的线宽,比BGA的焊盘直径要小,一般为15mil或12mil
在ROUTER里面选中BGA器件右键进行PROPERTIES设置,在FANOUT里面选中以下项目,在VIA选项卡中选中将要使用多大的孔进行FANOUT,设置好后点OK.选中BGA器件右键第一项FANOUT按下,BGA孔便可规则FANOUT。

网友A:
請問是不是只有電源和地才能扇出?
我昨天有試了一下,只有電源和地有扇出,
其他的不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863-9-1.html

网友:
上次我画BGA里面的时候,我都是手动打过孔的,而且位置有时偏.DRC时还出错,移又不好移,后来想了一个办法,BGA焊盘间距是26MIL.我把栅格设成13MIL,刚好移在中间,蠢是天生的

网友(2012-10-19):
好东东    学  习 中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不是只有電源和地才能扇出?
我昨天有試了一下,只有電源和地有扇出,
其他的不能。

这位兄台,我这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CPU只有电源和地网络可以扇出,其它信号网路无法扇出。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