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把于博士的原理图什么的下载后,导入网标是出错,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2-07-18):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E:/lpf/text/DSPsystem/depsystem.brd';
NEW_BOARD_NAME 'E:/lpf/text/dspsystem/depsystem.brd';

CmdLine: netrev -$ -i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 -y 1 E:/lpf/text/dspsystem/#Taaaaaa04924.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pstchip.dat (00:00:00.14)
Starting to read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1)
Starting to read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E:/lpf/wwwww/candence/yuanli/mysch/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1)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0.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1N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2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00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20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805' for device 'CAPACITOR_CAP0805_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160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805' for device 'CAP NP_CAP0805_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1206' for device 'CAPACITOR_CAP1206_1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47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B3528' for device 'CAPACITOR_CAPB3528_2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700P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0.0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B3528' for device 'CAPACITOR_CAPB3528_10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B3528' for device 'CAPACITOR_CAPB3528_1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B3528' for device 'CAPACITOR_CAPB3528_47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805' for device 'CAP NP_CAP0805_0.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1206' for device 'CAP NP_CAP1206_2.2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20N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2N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2.2N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100N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603_10N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LED0805' for device 'LED_LED0805_LED'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ACF451832' for device 'EMI FILTER_ACF451832_EMI FILTER'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POWERJACK' for device 'CON5_POWERJACK_CON4'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JUMPER7X2' for device 'HEADER 7X2_JUMPER7X2_HEADER 7X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JTAG14' for device 'JTAG_14_JTAG14_JTAG'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JUMPER5X2' for device 'HEADER 5X2_JUMPER5X2_HEADER 5X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JUMPER6X2' for device 'HEADER 6X2_JUMPER6X2_HEADER 6X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AUDIOJACK' for device 'AUDIO_RJ_AUDIOJACK_AUDIO_RJ'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805' for device 'FB_CAP0805_FB'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805' for device 'FB_RES0805_FB'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NE5532SOIC8' for device 'NE5532_NE5532SOIC8_NE553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47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33'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634'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100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3.3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91'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10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S0603X4' for device 'RS4_RS0603X4_RS4'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805' for device 'R_RES0805_1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805' for device 'R_RES0805_10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15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3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12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4.7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0603' for device 'R_RES0603_1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ESET' for device 'SW PUSHBUTTON-DPST_RESET_DSP-RE'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TPS200D90' for device 'TP_SS_TPS200D90_TP_SS'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TSSOP65P_28' for device 'CS4272_TSSOP65P_28_CS427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OT223' for device 'VOT3_SOT223_AMS1117_3V3'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OT223' for device 'VOT3_SOT223_AMS1117_ADJ'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OSC_14' for device 'CLOCK_DIP14_OSC_14_CLOC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OIC127P600X175-8' for device 'CY2303_SOIC127P600X175-8_CY2303'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BGA272DSP' for device 'TMS320C6713GDP_BGA272DSP_TMS32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DRAMTSOP86' for device 'MT48LC2M32B2B5-6_SDRAMTSOP86_MT'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6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ST39VFTSOP48' for device 'SST39VF800A_SST39VFTSOP48_SST39'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local/pcb/modules
           E:\lpf\wwwww\candence\linoray\PCB_LIB\DEVICE\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local/pcb/symbol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pcb/pcb_lib/symbol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local/pcb/padstack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pcb/pcb_lib/symbol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E:\李鹏飞资料\text\anniu\
           E:\lpf\wwwww\candence\linoray\PCB_LIB\SYMBOL\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16.5\share\pcb\pcb_lib\symbols\
           D:\Program Files\cadence\SPB_Data\SYMBOL\

------ Summary Statistics ------

netrev run on Jul 18 19:19:38 2012
   DESIGN NAME : 'MYPROJ'
   PACKAGING ON May 28 2006 22:05:31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No error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60 warnings detected

cpu time      0:01:36
elapsed time  0:00:01

网友:
你的问题都出在没有设置psm和path路径

网友A:
你Allegro里的psm和path路径设置下,把你放封装的那个路径添加进去。如果还是不行,就打开封装文件(随便打开一个),执行一下"TOOLS"里的“Database Check”,然后保存,再导入网表,看看你刚刚DBCheck的那个封装还有没有出现警告,如果没有了,你就把每个封装都DBCheck一下,因为有时候封装如果不是自己做的,是从别人那里直接拷过来的是需要这一步的。其实错误提示里说的挺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llegro里的psm和path路径设置下,把你放封装的那个路径添加进去。如果还是不行,就打开封装文件(随便打 ...

谢谢,已经解决了啊

网友B(2012-08-19):
引用 网友A:
你Allegro里的psm和path路径设置下,把你放封装的那个路径添加进去。如果还是不行,就打开封装文件(随便打 ...

谢谢你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

呵呵,哪里,刚好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帮大家快点解决问题才是论坛交流的意义所在嘛

网友(2013-06-21):
谢谢!!之前在Allegro里的psm和path路径设置好  用了一段时间  psm和path显示没有设置的路径   这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