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port

楼主(2012-07-18):
siwave 在加port时应注意什么,port一端加在信号上,另一端加在地上时一般怎么加,加在不同层的地上,对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port的另一端直接加在离走线层最近的参考平面,也就是回流平面。加在不同的地上说明走线有换层打孔,对仿真结果最有影响的就是回流的路径影响,要是换层的地方没有连接不同地层的接地孔,信号会去找较远的接过孔完成回流,增加了回流路径即遇到的感性阻抗变大,会对插损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的另一端直接加在离走线层最近的参考平面,也就是回流平面。加在不同的地上说明走线有换层打孔,对仿真 ...

比如一对差分线,没有相应的参考层,两边各有两根地线,加port时,是两个port的地都加在一个地线上,还是各自加在旁边的地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一对差分线,没有相应的参考层,两边各有两根地线,加port时,是两个port的地都加在一个地线上,还是 ...

要是这两个地线是共地的话,其实这两种加法都可以。习惯性的做法是加在离自己近的那个地线,软件计算时回流主要集中在离自己近的那跟地线。你试着跑看看两种情况对比下。

网友:
对于完全没有参考平面的信号线,siwave应该是不能模拟的,需要做些特殊处理。信号线外围需要手动加一圈GND平面,并将地线延长并与GND平面连接。
至于port的设置,加在一根地线还是两根地线上面,我认为影响是非常小的。建议加两个port,分别在各自旁边的地线上面。
此类没有参考层的信号线建议还是用HFSS比较好。

网友:
当然,siwave跑这种情况的话效果肯定没有HFSS好,但是也要考虑到HFSS模拟正个PCB板多PORT时所需要的时间代价和计算的复杂程度。这个需要自己去评估下,某些情况下SIWAVE跑出来的结果还是可以用作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