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电压探针的值

楼主(2012-07-18):
请问在时域分析中,Pspice电压探针的值测得的是交流还是直流?或者二者值之和

网友:
這要看你是從那兒去讀取的,是在波形圖上使用標記讀到的呢? 是文字檔案裏面的報告呢? 還是ORCAD 標示在 NET 上的標示電壓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