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光耦为什么要掏空

楼主(2012-07-19):
在画板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光耦底下掏空啊?

网友:
光耦为光电隔离器,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电气隔离。

网友A:
光耦掏空除了隔离外是不是还有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掏空除了隔离外是不是还有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考虑??

应该没的,不是高速信号,那是光电转换呀,lz!

网友:
    有些高速串并联电容下面也是镂空的,参考到第3层去,这是为了控制阻抗,和SI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