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plane

楼主(2012-07-19):
板子默认的plane class 都是Inherited,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一般我都会在一个class里面设定规则,然后把铜的class改成我已经设定过规则的,
但是整个板子都是Inherited,想知道如果没改的话,这个Inherited是follow 哪个class的规则的?

网友(2012-08-28):
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
继承其具体的信号所属的class,比如5VDC、AGND等。

网友:
继承此网络所属的那一层的palne dat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