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出操作时遇到的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大家好。我在做扇出操作时,发现接地网络的引脚部分,有好几个引脚不能连接处过孔,重新进行扇出操作,还是不行。我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里。过孔采用的是:钻孔10Mils和和焊盘20Mils的过孔,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严重吗,若是这样,该如何解决。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啦。
附图如下:红色圈框部分是未能扇出的引脚。

网友A:
你这个明显不能扇出啊,扇出是有过孔的,你的电容或电阻放下面与过孔挨得太近,所以出问题啊,你扇出的时候选择“BGA~~~“也就是向四个方向扇出的那种,然后尽量别在BGA封装下面放器件,器件放四周就行。

网友:
FANOUT 后再移动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不能扇出啊,扇出是有过孔的,你的电容或电阻放下面与过孔挨得太近,所以出问题啊,你扇出的时候 ...

这个问题,我试着按大家给的方法做了,确实是如此的。扇出时,应将BGA封装的器件单独摆放,等伤处完成后,再将电容的Mirror放到板子的bottom,在某些地方要适当的调整扇出线 和过孔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指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