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二极管的选用

楼主(2012-07-19):
pcb需要15v和5v的电源输入,稳压二极管如何选择?

网友:
你這樣的說明還不夠清楚,無法選擇稳压二极管。

楼主:
问:jacklee_47pn 老师 选用稳压二极管需要那些参数?

网友:
例如說: 輸入是?到?伏特,輸出?伏特,負載端的工作電流是?到?安培。這樣才能找出該編號的稳压二极管 (也就是稳压二极管的電壓和承受功率)。

如果負載的工作電流變化太大,或是輸入電壓範圍太寬,那就不能使用稳压二极管。

楼主:
谢谢jacklee_47pn老师。还有个问题请教:负载端的电流如何确定?因为用了FPGA芯片,电流变化范围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acklee_47pn老师。还有个问题请教:负载端的电流如何确定?因为用了FPGA芯片,电流变化范围不是很 ...

如果是 FPGA  POWER PIN 那變化就大了,建議使用一般的 LDO,例如: 7805、LM1117-3.3、...... 。
如果是 FPGA  PLL信號的 POWER 建議不要用一般稳压二极管,要用更精準的穩壓電源,例如:LM431。

楼主:
继续求教:看了一些FPGA的开发板,是在使用稳压芯片之前使用了稳压二极管,这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不使用会不会有影响?FPGA POWER PIN 电源使用1117的话,电流输出只有1A,会不会不够大?

网友:
用稳压芯片之前使用了稳压二极管,这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 通常有二個目的,第一是防止變壓器電源插入PCB瞬間造成的突波電壓太高,第二防止逆向電壓損毀後面的電路,怕拿錯 Adapter ,如果極性相反就會燒毀PCB上零件。

FPGA POWER PIN 电源使用1117的话,电流输出只有1A,会不会不够大?  => 這要看你是使用哪個編號的 FPGA 。不是所有的 FPGA 都很耗電,也有低電壓省電的編號。

楼主:
请教:1、根据稳压二极管的两个作用,例如5V的输入电源,负载电流2A,该如何选取二极管,二极管应该  如 何连接?2、FPGA芯片我使用的是cyclone3系列 3、求推荐输入-15V,输出-12V的表贴封装的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