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布线怎么使用?

楼主(2012-07-19):
BUS布线是怎么使用的?为什么不同的几个元件选中其中的一个PIN脚不能进行BUS布线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LOGIC画总线吗?

网友:
试下这个。

楼主:
是PCB里面的

网友:
layout里有这个功能,输入drp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功能是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