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0关于ROOM区域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各位大大:我按照PDF文件指定的方法设定的ROOM及规则。结果手动布线线宽和VIA正常。自动布线时还是使用ALL规则;不知何故?

网友:
上图片或者上传PCB才能很快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2012-09-26):
这也是我关注的问题

网友:
AD的自动布线我几乎没用过,刚刚特地帮你看了一下
其实你放置了ROOM,也就增加了相对应的components class属性
在规则里是可以使用高级规则设置响应的class规则,所以你手动布线(设置下规则优先级)和用auto router下的ROOM自动布线还有components class自动布线都可以对ROOM内进行特殊规则的布线
但是我打开了auto route下的setup看了一下,他的规则比方说width、via之类的只有一个规则,而且无法添加多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也就是ALL自动布线时的规则
这就很清楚了,你可以不把那个规则设置为ALL,可以设置为另一个ROOM,或者说是不包含你原来ROOM的ROOM之类的属性就可以,具体我也没试,而对你需要的ROOM属性需要你单独用auto route,因为你用的route ALL,只能用一个规则。

我也不确定我说的对不对,不知道hangqi版主有没有什么高见,他对AD很熟,虽然不用自动布线,我也可以学习下

网友(2013-07-18):
    解释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