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差分传输仿真用哪种S参数

楼主(2012-07-19):
Hi

我们在仿真差分信号时,比如DDR3的DQS_p/n信号路径,memory controller的DQS_p/n的IBIS模型 与 memory device的DQS_p/n的IBIS模型 之间导入 allegro板子上的实际走线的S参数。

小弟对这个走线的S参数,有疑问?用如下的哪种S参数?

第1种:在allegro中选取这两条net,用ADS工具提取,得到s4p文件;

第2种:把这个s4p文件,加balun的方式或者用公式, 得到混合模式S参数文件s4p;

请问,仿真时用上述哪个s4p?

网友:
一般差分信号要的都是混合模式S参数。

如果ADS momentum添加的是差分端口,仿真后生成就是混合模型S参数
如果添加的只是单端端口,产生的就是普通的S参数矩阵,不含共模和差模影响。

混合模式S参数描述了成对的两根线对两个信号之和(共模)和两个信号之差(差模)的分别有什么样的响应及相互影响关系。

如果你是普通S4P文件,添加Balun也没有用吧,除非你两根线耦合很弱!

网友(2012-11-19):
一般情况下是用单端的S4P文件来仿真
如果用混合模式S参数文件来仿真,那端口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2015-05-26):
    是听闻,没人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