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信号线长度的大小关系?

楼主(2012-07-19):
请问一下DDR2信号线组的长度关系是怎样的吖?如哪组信号线要长于,或短于,或接近相等于某组信号?

网友:
ddr2的速度好像是400-800多m吧,你用fr4的材质的话,信号线只要不相差大于十分之一波长也就是1cm左右基本不会影响。感觉这个已经很苛刻了。

楼主:
谢谢你的热情回答,但是还不够满意!

网友:
    “ddr2的速度好像是400-800多m吧,你用fr4的材质的话,信号线只要不相差大于十分之一波长也就是1cm左右”,请问楼主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
    每组信号内可以按照他计算的,组间间距不能超过500mil,地址线要等长,每组控制线和数据线要等长。

网友:
    长度尽量短,参考单个ddr2中的信号,dq\dqs\dqclk时钟差分对,这三组一般为等长大概的数量在23根左右。功能就是数据信号clk信号等。其他的如控制信号、地址信号等一般都比数据信号长1500mil以上。一般在21根左右。个数需要看ddr2的型号定。如果是多个的话数量也不定。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情回答

网友A:
    “ddr2的速度好像是400-800多m吧,你用fr4的材质的话,信号线只要不相差大于十分之一波长也就是1cm左右”,如何计算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的速度好像是400-800多m吧,你用fr4的材质的话,信号线只要不相差大于十分之一波长也就是1cm左右”, ...

    直接说路程与时间的关系。这个相信你学的比我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说路程与时间的关系。这个相信你学的比我好!

比如说,ddr2的频率是300MHz,介质常数为4,根据波长=c/(f*根号下的介质常数),所以此时波长为3*10的八次方/(300*10的六次方*2),即为0.5m,所以布线之间长度相差只要不超过0.05m就可以,其他频率,你自己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的速度好像是400-800多m吧,你用fr4的材质的话,信号线只要不相差大于十分之一波长也就是1cm左右”, ...

比如说,ddr2的频率是300MHz,介质常数为4,根据波长=c/(f*根号下的介质常数),所以此时波长为3*10的八次方/(300*10的六次方*2),即为0.5m,所以布线之间长度相差只要不超过0.05m就可以,其他频率,你自己算算。

网友:
    非常感谢!又弄明白一点

网友:
    靠,这问题能独立于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