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5.0,ansoftlink4.0,allegro16.3交互使用问题(求高手指导,急急。。。。...

楼主(2012-07-19):
我这两天安装了siwave5.0,ansoftlink4,allegro16.3菜单里面出现了 ansoftlink 选项,但是当我点击  launch Siwave  时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是为何呢? 求高手指点。。。。在线等啊 !!!急急。。。。。。。。。

网友:
需要手动配置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是不是报错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writeNeutralFile

你解决了吗?能不能教一下我

网友:
 看你运气如何

Siwave4.0 & Ansoftlinks4.2连接Allegro16.3.rar

网友(2012-08-18):
   lz 好像link版本要与SIwave对应的。SIwave5.0配合ansoftlink4.0会有问题,应该用ansoftlink5.0

网友(2013-07-18):
可以尝试在ALLEGRO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Command> skill loadContext("C:/program files/ansoft/integrate4/anslinks163.c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