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铺好铜的地方直接打地孔(钻孔)

楼主(2012-07-19):
请教各位大虾:现在板子已经接近完成,然后想多打些地孔,让地充分接触,那如何在铺好铜的地方直接打地孔(钻孔)呢?好像平时都只能引出一条线然后add via 或者打孔,有没有更直接的方法呢?

网友A:
    先打一個VIA , 再COP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一個VIA , 再COPY就可以了

    呵呵,好主意,谢谢哈。不过这项功能allegro没有altium designer做的好啊,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好主意,谢谢哈。不过这项功能allegro没有altium designer做的好啊,不是很方便。

 在Skill區中有Skill可以自動打VIA,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kill區中有Skill可以自動打VIA,你可以去看看

ok,3Q,呵呵。

网友B:
    直接在铜上打开要报错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铜上打开要报错是咋回事

因为你之前铺的铜是有net的,你直接打孔下去肯定要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你之前铺的铜是有net的,你直接打孔下去肯定要报错。

    那要怎么打过孔呢,每个过孔建封装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打过孔呢,每个过孔建封装太麻烦了

我常用的方法是:打过孔下去,然后报错的话,找到相应层,把孔周围的铜挖了,仅供参考哦,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常用的方法是:打过孔下去,然后报错的话,找到相应层,把孔周围的铜挖了,仅供参考哦,呵呵。

    但是我就想把这层和孔(金属化孔)连起来,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就想把这层和孔(金属化孔)连起来,咋整?

    你连的线和铺的铜net设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连的线和铺的铜net设一样,就可以。

    谢谢了

网友C:
    copy  16.2以上好像可以专门打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py  16.2以上好像可以专门打孔的

在哪啊,我怎么没找到啊,现在用的方法是:比如要大量地去打地孔,可以直接edit——copy选中一个地孔,完成复制,然后就可以无限打孔了。

网友D:
    直接Place>via Array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啊,我怎么没找到啊,现在用的方法是:比如要大量地去打地孔,可以直接edit——copy选中一个地孔,完 ...

直接Place>via Arrays就行了   注意设定好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Place>via Arrays就行了

你这个事阵列打孔吧。

网友:
是阵列,有多种形式的,只打一个孔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