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删除孤岛时提示,24 dynamic shape are still out of date or empty ,

楼主(2012-07-19):
请教各位大虾:删除孤岛时提示,24 dynamic shape are still out of date or empty ,run out of date shapes report from status dialog to identify them

楼主:
它说动态铜过期或者为空,这个怎么处理啊?求解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删了重新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删了重新画吧。

现在是六层板,删了重画,工作量有点大,所以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更为简单高效的方法。

网友:
    先打开相应层的boundary,然后在status选项中有个out of date shapes,你看看后面是不是不为0,不是零的话,点击前面的有颜色的小方框,会有坐标显示,然后根据坐标提示删除shape即可

网友B:
    这个是因为重新铺铜之前没删干净原来的铜皮或者是一块铜完全被包含在另一块铜里造成的。那块小的铜会被挤得消失了,但是boudary还在。解决办法是把那块被挤掉的铜删除。删除办法基本就是楼上的办法。先按报错的坐标找到那个铜的位置,然后打开boudary,直接删除了就行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重新铺铜之前没删干净原来的铜皮或者是一块铜完全被包含在另一块铜里造成的。那块小的铜会被挤得 ...

我今天按你的方法试了下,可奇怪的是,我在status中找到某层过期铜的坐标,然后过期铜并不显示,但我对现有铜进行manual void 的时候过期铜又会以类似透明的方式显示出来,可以挖空,但是用删除shape的方式却不行,根本都找不到过期铜。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不是铜,是boudary,先把所有层都关掉,然后只开boudary,就能看到铺铜的边界,这时是可以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铜,是boudary,先把所有层都关掉,然后只开boudary,就能看到铺铜的边界,这时是可以删除的。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比如说过期铜在top层,是不是把其他层关掉,然后选中top层,这样它会显示出来?如果不是?那boundry选项在哪啊?

网友:
    单独打开boundry层,找出是否相交或包含在另一块boundry的区域后,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在display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比如说过期铜在top层,是不是把其他层关掉,然后选中top层,这样它会显示出来?如 ...

    在右边那三个标签里,find,option和display。在display标签里最右边的一列就是各层的boundary。或者在菜单里找也行,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