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差分对【走特定偏差内的等长线】难道要多步才能实现?

楼主(2012-07-19):
Allergo约束管理器里面的差分对规则只需要在一个地方设置:
        除了Width、Gap等耦合参数外,还可以设置Static Phase 约束两根线的长度偏差。
如果手动拉线完成后,两根线的线长不满足偏差要求,这个时候就拉蛇形线并通过DRC实时监控来实现差分线的等长。
-----------------------------------------------------
可是在pads-Layout的Design rules-Differential Pairs里面只有Width、Gap参数设置,没有长度偏差匹配设置!
难道必须:1.得在Pads-Layout的Design rules-Class里面为这个差分对建立一个NET-CLASS
                    (这一步可省略,直接在Router里面对两根线设置等长),
                 2.再在Pads-Router里面将这个NET-CLASS加入Mathed Length Net Groups,并设置好长度偏差
这样才能手动绕线 调整差分线等长。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新手求教:
根本无法在layout中设置差分对啊,设置项都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教:
根本无法在layout中设置差分对啊,设置项都是灰色的

进入router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打开的PCB必须要有有效的网络

这儿又回复了你一下哦
-------------------------------------------------

引用 网友A:
对于router,license 提示无法实现对于长度的设置!会影响差分走线吗?以及怎么在router中一组差分中的两 ...

打开pads自带的例子。

先看看Layout里面的Design Rules-Diff Pairs

再看看Router里面的Matched Length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2013-02-22):
無敵感謝大大的用力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