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同步到PCB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我将原理图的封装修改后,eco到layout,结果元件的封装还是原来的,没变啊,求解啊,急!!!!!!!!!

网友:
    仔细检查封装,原理图的和PCB的都要检查

网友:
    是否是重命优先级问题?

网友:
    把这个勾上试试

网友:
    和ECO中compare选项的选择有一定关系吧,选择对比的对象和选择修改的方式确认下看看

网友A:
    可以在PCB中ECO模式下,将原来的PCB封装删除,然后重新导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CB中ECO模式下,将原来的PCB封装删除,然后重新导一下就OK了!

    一样倒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倒不进去

    是导不进去还是导进去后还是原来的pcb封装。
    看一下你原理图中是否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导不进去还是导进去后还是原来的pcb封装。
看一下你原理图中是否改过了。

改过啊,但是同步到原来的pcb就没反应,是新加了个IC,IC相关的电阻电容能倒进,就是IC导不进,封装什么的都正确,因为重新建一个pcb再导就能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