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7版本中如何一次性删除一根net?急!!!!!

楼主(2012-07-19):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在15.7版本中如何一次性删除一根net?

楼主:
目前状况是只能一段一段的删除。而我想选中net然后想一次性删除确无法删除,在16.3里面可以的。

楼主:
各位大侠也太不给力了。呵呵。期待中。

楼主:
看来最近大虾们很少出来走动啊。

网友:
执行删除命令  find面板里选择Clines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在find里面选NET,你看能不能删除。呵呵。小弟现在遇到的就是选NET确无法删除。

网友:
选择删除功能,在Find里勾选NET,在options里勾换这个NET你要删除的东东。
如:只删除,就在options里勾选cline,如果只删除vias,就只勾选vias,如果两个都要删除,就两个同时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