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贴片元器件PAD 出线宽度的问题吗?

楼主(2012-07-19):
    最经做项目有要求贴片元器件的pad在出线的时候出线的宽度不能大于2/3pad的大小,查了一些资料还是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哪位仁兄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出来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你能明白为什么有些板子焊盘需要花孔时,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明白为什么有些板子焊盘需要花孔时,应该就明白了.

你是说thermal pad 吗?那个好像是针对通孔器件的呀?能具体解释一下吗?多谢

网友:
    应该是csp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