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计算的选择

楼主(2012-07-19):
     在计算阻抗时,有时需要考虑trace to shape 间距,有时候不需要考虑,

   那位大侠 请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为何?谢谢!

网友:
靠太近的话,会影响阻抗的,部分信号耦合到傍边SHAPE上,或者理解返回电流部分从傍边SHAPE回流。
更深层的 原因,需要电磁相关理论去解释了!

网友:
个人觉得,信号到shape对阻抗影响比较小。对于高速信号来说几乎不影响;但在高频信号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也不是很大。微带线与shape之间会形成一种“涡流”。

楼主:
最近在计算阻抗时候, 50 OHM射频线都要考虑到地距离,有些DDR 因无法包地,都不考虑到地距离,若不考虑到地距离,线与 shape 间距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射频50 ohm的同层平面距离信号线远一点较好。

网友:
    谁跟你说不考虑同层影响的!要考虑的,当线与周围的shape 距离大于3倍线宽的时候,我们基本不用考虑其对阻抗的影响。USB,LVDS等需要包地又要求阻抗控制的,就要这么处理。射频线一般采用微带线,考虑到寄生电容的影响,尽量隔层参考,同层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A:
    如果信号线旁边没有包地,计算阻抗的时候就不选线旁边有shape的模型,同时保证PCB中shape到line间距大于1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线旁边没有包地,计算阻抗的时候就不选线旁边有shape的模型,同时保证PCB中shape到line间距大于15m ...

7L的朋友,15mil是经验值,还是?

网友:
    在阻抗计算软件SI9000中,多层板中当shape与line间距大于15mil以后阻抗的变化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