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1.0使用心得,请高手一起讨论~~!!

楼主(2012-07-19):
这个软件的确有很强大的仿真功能,器件库很全面,使用非常简单方便。
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相同器件不同的封装它会使用不同的仿真模型,这直接导致不同封装会造成不一样的仿真结果!
上面那张图中,电桥输出差分信号5mV经仪表放大器AD623放大,可是出现了问题,AD623的增益调节电阻R12断开时放大倍数是1,也就是放大倍数G=1+100k/R12;可是断开R12时AD623输出不正常,是900mV,当R12=33k的时候AD623才正常,输出的是30mV,按照公式差不多是正确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A:
    其实如果仿真的话,建议用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仿真的话,建议用spice

这个就是Spice模型啊~

网友:
    你自己在琢磨琢磨应该不会很难,mutlisim比较易上手。有各种看得着的虚拟仪器,很直观。

网友B:
    如果把全图贴上,条件说明我可以帮你仿真看看。我用了n年multisim了,不过也只有用到的时候才去用,所以知识面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全图贴上,条件说明我可以帮你仿真看看。我用了n年multisim了,不过也只有用到的时候才去用,所以知识 ...

我搭了实际电路测试了一下,这个主要是单电源供电引起了,AD623A是有一定的非线性区的。。。

网友C:
    Multisim这个工具有用过,但还真没注意不同版本间的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搭了实际电路测试了一下,这个主要是单电源供电引起了,AD623A是有一定的非线性区的。。。

运放都有非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这个工具有用过,但还真没注意不同版本间的差异!!

    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都有非线性区。

    正解哈哈~~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全图贴上,条件说明我可以帮你仿真看看。我用了n年multisim了,不过也只有用到的时候才去用,所以知 ...

    你好,我刚学multisim,现在想用multisim仿真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感觉效果不是很理想,和实际电路的随机性有差别,是multisim不具有随机性或者怎么产生随机性啊

网友:
一个不错的Proteus视频教程

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7927846

http://www.51zxw.net/list.aspx?cid=411
好的话就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