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求助,关于skill路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20):
大大们:我在allegro.ilinit中增加了以下一行!
setskillPath("." "C:/working/skill")
但是软件提示出错了,我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以下为软件出错提示:
Loading axlcore.cxt
function Texthandle redefined
function TexthandleCallBk redefined
function TexthandleMakeFormFile redefined
function _sav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restoreSelSet redefined
E- *Error* setSkillPath: too many arguments (1 expected, 2 given) - ("." "C:/working/skill")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Command >

附件是我的allegro,ilinit文件!!

557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
錯誤的原因:too many arguments (1 expected, 2 given) - ("." "C:/working/skill")

setSkillPath({tl_paths | nil }) 這個Function只能給一個參數,但是你給了兩個參數,所以一定會error

可以改用下列試試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working/skill")))

or
setSkillPath('("." "C:/working/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