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没有cdscommon.dll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20):
大家好,我装完后cadence16.5,能够使用,关机后打开没有cdscommon.dll文件(没有找到该链接库),应用程序未能启动,怎么解决,谢谢。我看了论坛是系统变量,但是 我的系统变量path里没有“%CDSROOT”的文件,重新装了license和证书后,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再装!

网友:
    對啊~~樓上的大大說得沒錯喔

网友:
    paths里添加上cdsroot试试

楼主:
    重装系统还是重装软件,这种情况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paths里添加上cdsroot试试,怎么添加,在哪找cdsroot,谢谢。
我是按照安装方法装的,要是再装,怎么改正?
我看了别人的帖子,还是不行,大家都是怎么装的,应注意什么?

网友:
    先到cadence文件下搜索cdscommon.dll,如果没有,从别 的机器上copy一个
还有问题的话,将好的机器上的path变量copy到你的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