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泪滴问题

楼主(2012-07-20):
pads PCB文件里面,有好多焊盘没有产生泪滴,要怎么设置才能实现泪滴,多谢!!!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哦

网友:
你要说清楚点,你是哪个软件先,最好能把板子发出来,才能具体的说

网友:
以舊版本
與 Teardrops相關的設定

Generate Teardrops 要打開

Teardrops Shape 的設定也有相關
長度 Length Ratio  寬 Width Ratio
trace 要從 Pin 中心出來才會產生 淚滴
trace 要夠長 再轉彎才能夠產生淚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