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中Part Name 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2-07-20):
如题, 我的原器件在Netlist报表中出 WARNING信息: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ESDA6V1-5W6_2_SOT323_6LZ_ESDA6V1-5W6" is renamed to "ESDA6V1-5W6_2_SOT323_6LZ_ESDA6V".

可否增加名子的长度定义或改短原器件名子

网友:
通常器件的名字不要太長,我個人習慣是不要超過20個英文字母(保留彈性)。通常是可以利用其他新增資料欄位去做敘述元件的動作,例如:新增加Description。